深海泰坦X8TI PLUS (1060 I5豪华版)死磕南桥记

楼主(2021-05-29):
接同行一台深海泰坦X8TI PLUS (1060 I5豪华版),故障加电0.5A左右掉电

拆机检测:版号:MB GK5CN6X V1.1

开机测量个电感,掉电时+VCCIO无电压,
查PWM电源芯片APW8715第二脚开启EN_VCCIO,有瞬间的1V左右电压,然后掉电,感觉EN_VCCIO电压开启不足3.3,感觉应该是3.3V,继续往前查,EN_VCCIO来自于VCCIO_ON_CHI经过一个10K电阻而来, 测量VCCIO_ON_CHI也是掉电之前1V左右,VCCIO_ON_CHI是门电路U24经过VCCIO_ON与PM_SLP_S3#相与而来,测量这两个信号,VCCIO_ON 掉电之前3.3V正常,PM_SLP_S3#电压只有1.0V左右,感觉PM_SLP_S3#被拉低了,什么鬼?PM_SLP_S3#被拉低竟然能加电到0.6A,仔细查了一下,发现PM_SLP_S3#并没有被用于开机后的各路电压开启,而是采用了其他信号来开启开机后的各种电压的 。好吧,继续盘PM_SLP_S3#信号,这个信号只去了两路,一路去了EC,一路去了D31二极管 断开D31二级管,再加电测试,PM_SLP_S3#直接为0V了,原来PM_SLP_S3#根本就没有,之前测试到的1V左右的电压是CPUCORE_ON_EC通过D31二极管窜过来的,好了继续盘PM_SLP_S3#,换掉EC,故障一样,只能盘南桥了,南桥时序过一遍,南桥条件全部满足,换吧,发了一片SR40B南桥,到货后唰唰唰换上,加电,开机,什么鬼?还是0.6A掉电,我勒个去,看到这,心里哇凉哇凉的,一片桥200多大洋啊,怎么还没好?测量PM_SLP_S3#,还是没有,晕了.....

接下来冷静思考,南桥为何不出PM_SLP_S3#?南桥的条件都满足了啊,为何不出PM_SLP_S3#?为何?为何?示波器打了南桥1.05V供电,电感前级后级稳得一逼,是不是这桥是个坑啊,我草,200多大洋啊,想来想去,自古华山一条路,还得盘南桥,继续发一片桥,到货后唰唰唰换上,加电,开机,电流一路1.5A-1.8A,终于亮机了.....感谢党。。。感谢CCTV,感谢MTV,感谢发桥的.....

老规矩:附件上点位、上图纸、上BIOS!

GK5CN6X 1 1_R11_.pdf

GK5CN6X_MB_V11_Final.cad

深海泰坦X8TI GK5CN6X V1.1 I5 8代 原厂BIOS.BIN

网友:
我晕,楼主发到一块坏的南桥,走弯路了

网友:
这问题是通病

网友:
这个贵重就不说了  一般芯片EC  买就买2个 不然不踏实

网友:
请问楼主 有这个机器的ECBIOS吗?  我的机器不触发 待机0.01  有待机35v  谢谢!

网友:
同方通病给你说的这么玄。。。。。。。。

网友A:
买到坏南桥不奇怪,奇怪的是和原来南桥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第一个桥买的不是原型号吧?

网友:
坏桥同毛病。这个就有点坑了。。

网友:
换了两块桥修好了,能修好就好。

网友:
哎,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到坏南桥不奇怪,奇怪的是和原来南桥一样的故障现象

刚刚换了一个外星人的SR40B南桥,原来的南桥1V供电对地短路,换了一个南桥后打阻值正常,tmd故障还是上电掉电重启0.7A BIOS刷过原厂的,原故障是上电掉电重启1.几A电流,现在还在折磨中,什么鬼机器。

网友:
    难搞.桥贵又没质量保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换了一个外星人的SR40B南桥,原来的南桥1V供电对地短路,换了一个南桥后打阻值正常,tmd故障还是上电 ...

CPU危险了0.7A以上电压基本全部有了,查查PG,正常的话就是CPU挂了

网友:
sr40b南桥坏太多了都是0.5安BIOS芯片不能读取南桥信息,掉电。现在看到SR40B 0.5A左右掉电都是直接干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危险了0.7A以上电压基本全部有了,查查PG,正常的话就是CPU挂了

感谢回复,这个板子我搞定啦~~不是CPU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没焊到位,这个板子很厚南桥是无铅的我tm居然用有铅温度看南桥旁边亮了就关火了,没想到能上电却不亮不读BIOS,PCH_PWROK和SYS_PWROK都是有,后来我重新加焊一遍是用无铅显卡温度焊的,这次焊到锡球融化还推了一下,本想着没戏了插电开机好了!

网友:
芯片有的真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这个板子我搞定啦~~不是CPU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没焊到位,这个板子很厚南桥是无铅的我tm居然用有铅温度看南桥旁边亮了就关火了,没想到能上电却不亮不读BIOS,PCH_PWROK和SYS_PWROK都是有,后来我重新加焊一遍是用无铅显卡温度焊的,这次焊到锡球融化还推了一下,本想着没戏了插电开机好了!

焊桥你不推一下吗,推一下回弹才有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桥你不推一下吗,推一下回弹才有把握

有铅我都是不推的,很少买无铅的

网友:
现在芯片成本太高了,CPU更加贵,关键还得要包上机

网友:
这个真有点难修 。

网友(2021-07-02):
我今碰一片3.3v直接00 pch挂了,显卡电感对地00都不知道显卡死活,pch也不想换了:kaixin:

网友:
看着好深奥啊,学习学习

网友:
这 。。。。。。换了还一样着实有点坑   容易误判

网友(2021-09-04):
射会龙也知道是通病了?

网友:
换到坏桥真是一大坑啊,太折磨人了。

网友:
劣质芯片吭死人

网友:
恭喜楼主发大财,是个好帖

网友(2022-12-24):
修这机器会气死,有时发的桥都是坏的,亏死

网友:
这么努力,楼主这是告多少钱呢

网友:
思路清晰,大师级别

网友:
哎,有BGA的现在都是高手啊。 我们这些后入门的还没到这一步。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好,我上个月也遇到了这个板子,电流跟你说的一样,我也怀疑是南桥,想想有点贵,客户又不怎么出钱,后来还给客户了,这桥有点太贵了

网友(2023-03-15):
在哪家买的南桥,我这机子也是这样,换了一个还没好,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
坏桥太多了 不太敢买

网友:
所以坏的哪个怎么处理

网友(2023-08-21):
我手里有台一样的,也是不上电,应该也是南桥坏了,我技术太差,直接放弃了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2023-11-03):
上月收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坏机子,5 V 3.3V 1.05 都有,开机瞬间0.4掉电,只有CPU供电瞬间没有,买了个测试的南桥,故障依旧!日了!!!!

网友(2025-04-01):
用什么软件打开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