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s63清灰后不亮屏 求助

楼主(2021-05-29):
V星笔记本清灰后  开机了  但是屏幕闪了两下条纹    但是还能操作  然后关机检查     按下开机键CPU风扇渐渐的变快  屏幕就是不亮   用强光照屏幕啥也看不见   不知道这方法IPS行不行     检查了没有掉件  也没有外接显示器 查看   内存条也换了   真是巧了   请求高人指导   有万用表  烙铁    刚刚发现2个apl5930烫手  关机时凉的

网友A:
这种机子没有图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没有图纸哦

那完蛋了 不好修吗

网友:
看到msi的游戏本,直接放弃,包括清灰,有一次清灰翻车,没清灰之前开机试过正常,清完灰,开机掉电,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