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FX95D 120W GTX1050 BIOS

楼主(2021-05-29):
华硕FX95D 开机电流显示跳了3下,跳到1.7A, 屏幕没显示 键盘灯亮,测量主板上电感供电都正常,在论坛下载了BIOS能正常开机,就是独显驱动装不上,淘宝买了一个原厂的刷上OK,GTX1050显卡。

网友:
RT-809F TL866A/CS  使用时注意 1.8v 低电压芯片   目前市面上25系列芯片都是3.3V电压居多最近以华邦和MXIC新出来的低电压的1.8V 芯片是不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的,编程器默认是3.3V芯片  主要的1.8V芯片:  winbond(华邦):  W25Q10EW,W25Q20EW,W25Q20BW,W25Q40EW,W25Q40BW,W25Q80EW,W25Q80BW,W25Q16DW,W25Q16FW,W25Q32DW,W25Q32FW,W25Q64DW,W25Q64FW,W25F128FW 等等..  MXIC(旺宏):  MX25U5121E,MX25R512F,MX25U1001E,MX25R1035F,MX25U2033E,MX25R2035F,MX25U4035,  MX25U4033E,MX25U4032E,MX25R4035F,MX25U8035,MX25U8035E,MX25U8033E,MX25U8032E,  MX25R8035F,MX25U1635E,MX25V1635F,MX25U1635F,MX25R1635F,MX25U3235E,MX25U3235F,  MX25R3235F,MX25U6473F,MX25U6435F,MX25R6435F,MX25U12873F,MX25U12835F,  MX25U25635F,MX25U51245G,MX25UM51245G,MX66U51235  GIGADEVI(GD)  GD25LQ32CVIG GD25LQ32CSIG GD25LQ64CVIG GD25LQ64CSIG5   TL866CS A XTW100 CH341A SP8编程器 3.3转1.8V转接座 降压适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8989126740  刷BIOS前 取消勾选 检查ID,和 编程后校验,开始编程。

网友:
很有用,已保存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2022-01-22):
测试OK   没问题  可以开机 现象和楼主一样,刷了都开机了

网友(2022-12-03):
我有一台是加电显示灰屏,不管了,下载来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