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显示器,感觉是踩着翔了。

楼主(2021-05-29):
    客户拿来一台网购的翔野23.8寸2K显示器,故障无通电。
    拆机后发现一颗6脚DC-DC电源芯片烧毁,这里的电压一般就是3.3v、或者2.5v,至少也得1v以上吧,所以扣下来后单独加电测试,先插头接入12V,然后这个电感后端接入1v,发现还是短路。这个时候测试其它几个地方电感居然也是短路的。
    感觉没得修了,问了马宝的板子后给客户报价等待换板,几天后板子到了换上OK了,直接出图像,试了一会儿交付客户。
    两小时后客户打电话来说显示器黑屏了,并闻到一股臭味,再次到店检查发现故障和之前一模一样,烧的位置都 一样,怀疑是电源有问题于是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空载和负载波形也没有发现很明显的问题,难道是屏的问题
    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大,这个一般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有可能屏

网友:
检查一下吧.不一定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