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请教一个各位高手!收了一台惠普ns1005w无线一体机

楼主(2021-05-29):
图片显示出错!有个ER代码!还有个感叹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A:
这种喷墨的把,上次一个客户要我修,我跟客户说这种喷墨的没得搞头,喷头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喷墨的把,上次一个客户要我修,我跟客户说这种喷墨的没得搞头,喷头容易坏

激光打印机复印扫描一体机

网友:
REEOR,错误,而且墨粉灯亮,你冲粉试试吧。

网友B:
安装HP打印工具,可以看到是粉没了还是鼓计数器到了。对了这个机器加两支快充粉才是加满,显示+1还是+2,这机很烦人+1时不停弹窗叫充粉。

网友:
先换硒鼓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HP打印工具,可以看到是粉没了还是鼓计数器到了。对了这个机器加两支快充粉才是加满,显示+1还是+2,这 ...

是不是鼓坏了!我这个不显示加一还是加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HP打印工具,可以看到是粉没了还是鼓计数器到了。对了这个机器加两支快充粉才是加满,显示+1还是+2,这 ...

直接换个原装感光硒鼓是不是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硒鼓

网友C:
这个机器粉盒带芯片,每换一次粉机器复位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粉盒带芯片,每换一次粉机器复位一次

换了一个成像硒鼓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粉盒带芯片,每换一次粉机器复位一次

确实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