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纸上谈兵修DELL 15-5565适配器报错

楼主(2021-05-29):
    一台DELL 15-5565开机适配器报错,也不充电,换多个适配器故障依旧。

    拆机,示波器测电源端口3PSID信号,有脉冲出现然后停止,如此重复。

    查PQ6 D S极脉冲信号波形相同,看遍PQ5PQ6外围也找不出有哪个信号能控制此脉冲,哎,技不如人的悲哀啊,感觉剩下唯一的一个PS_ID信号直接进入EC16脚,犹豫豫,拿它开刀。

   找一片同样的EC芯片写入程序换上,裸板插入适配器,看充电脉冲连续不断,心中窃喜,装机测试,适配器报错消失,充电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有个三极管不良也会造成插适配器不充电和报错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三极管不良也会造成插适配器不充电和报错

你说的PQ6吧,基本上算通病。

网友:
我碰到过华硕适配器报错的,

网友:
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是的,我也这觉得,在学习中

网友:
带程序的ec不好刷的

网友:
示波器高手,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 真能说是纸上谈兵吗

网友:
我擦  还真是EC 的问题

网友:
这款电源报错确实ec问题多。这个ec不用刷程序也可以使。

网友:
楼主是用RT809刷写EC的程序吧?长见识了,这个以前没见过。

网友:
现在啥都是带程序,不好换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错呀。。。

网友B:
最近也在修这个,电流上到1.1a了不显,指示灯1白2黄,各个电压信号都出来了,时序也跑完了,bios刷了多个,依然涛声依旧,迷茫了……谁给点思路?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9022里面的程序坏了?

网友:
示波器高手,

网友:
楼主,是用809F刷的吗?要转接口吧?

网友:
这个找个电多的好电池,直接官网下载下来 升级下BIOS 连EC一起走了一遍

网友:
感谢分享!修过一台DELL适配器报错的,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EC程序爱坏

网友:
步骤非常明了

网友:
不知为什么 用这个编程器刷ec有时刷不进

网友:
还啥都不会,刚开始学,都不太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修这个,电流上到1.1a了不显,指示灯1白2黄,各个电压信号都出来了,时序也跑完了,bios刷了多个, ...

指示灯1白2黄,CPU 错误

FYY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1白2黄,CPU 错误

难道是cpu坏了?ec程序坏了会不会啊?就差刷刷看了,不太好刷所以没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1白2黄,CPU 错误

可能是个通病,论坛好多人问

网友:
都是高手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cpu坏了?ec程序坏了会不会啊?就差刷刷看了,不太好刷所以没刷的。

这款机器EC没程序的直接换,已经试过了

网友:
哦谢谢!CPU问题解决不了啊,只有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