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个啥芯片,淘宝百度搜这上面的 都搜不到

楼主(2021-05-29):
宏碁a515-54,客户自己清灰后主板短路不通电,烧机这个芯片发烫,可是不知道这是个啥,,求助各位大神,芯片上写的L8=7C   54D

网友(点评):
https://www.chinafix.com/newapp/index/search.index/index.html?keyWord=L8%3D&status=1&is_all=false&category=0&unvalue=false&request=true

网友:
是TIBPAL20L8-7C吗

网友:
RT6258BGQUF

网友(点评):
谢谢老哥,搜到了

网友:
RT6256B ,搜索不到是你的方法不对。

网友:
淘宝上有型号,现在百度还想找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3 5V 供电的

网友:
现在淘宝搜索都比百度强!

网友: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半导小芯就可以查出来和资料都有

网友:
卖芯片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