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rface pro4 两颗陀螺仪击穿短路不开机 后续问题 ...
关于surface pro4 两颗陀螺仪击穿短路不开机 后续问题 请求指教!!!

楼主(2021-05-29):
请教大神 确实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两次都是拆掉两个芯片 可以正常开机了 可是待机电流0.34 换上新电池 还没装完螺丝 电池电压就被拉到0了 第一次放弃了 这次第二次 感觉还是这两颗芯片这里 没有处理好 光拆掉BGA 不行 会漏电 能指导下 思路吗?感激万分
不开机

网友:
估计EC挂了

网友:
应该是装机时正极干到电池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