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TX780TI奇芭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9):
求助大版和维修高手们,感谢!

  一块GTX780TI公版,全板打值正常,GPU和显存,3.3V 12V转5V,PEX1.8V阻值都正常,NCP4206上电瞬间有EN然后保护。

  NCP4206脚PWM不出波形(上电瞬间的波形也没有),DRMOS也没有瞬间的波形出来。

奇芭的是:NCP4206的FB脚有5V电压,换了NCP4206故障一样,还是有5V,FB脚连个电容电阻直接进GPU的NVVDD SENSE,中间没别的能提供5V的元器件了。

由于NVVDD电压根本没出来,NCP4206主控也换过,焊盘看了也没问题,周边电路查了也没啥问题,那么GPU的NVVDD SENSE脚哪来的5V电压呢?

是GPU损坏了吗?望高手们解答!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了,要说GPU挂了保护应该有个瞬间电压

网友A:
更新:

已经修好了,这卡的核心电源管理NCP4206周围缺件,FB到GPU的NVVDD SENSE线有个0殴电阻无穷大,造成FB脚悬空所以有5V电压。

更换0殴电阻后核心供电正常亮机,然后花屏,报A1和B0错,这两个显存上家已经加焊过。拆了显存发现A1有个数据点脱焊了,显存焊盘都灰了,刮刮上锡和B1一起重植球后装上OK。跑测试通过。

网友B(2021-09-06):
引用 网友A:
更新:

已经修好了,这卡的核心电源管理NCP4206周围缺件,FB到GPU的NVVDD SENSE线有个0殴电阻无穷大,造 ...

请问楼主,我有块PNY的780TI,目前问题是PEXVDD不产生。我查得PEXVDD是5V转的1.05V啊,难道和公版不一样?另外,求PEXVDD供电芯片型号,我没有图纸。F:/1.png

网友:
先出NVVDD,有了PG信号才出PEXVDD。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有块PNY的780TI,目前问题是PEXVDD不产生。我查得PEXVDD是5V转的1.05V啊,难道和公版不一样 ...

我手头上正好有pny的780ti显卡,pev电压是另外接了电路来提供的。图片在下面,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