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1-05-29):
小米5花屏如何修,谢谢!
小米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真会修

网友:
先排除屏幕本身问题

网友:
屏可能正常,因有時开机屏正常,是否屏線线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幕,再排除排座……

网友:
好的,试试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没,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屏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多半都是屏坏了,找张屏来试撒

网友:
谢谢!待屏回來试

网友:
看看显示升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