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况,费解啊。大神,求教!

楼主(2021-05-29):
        索泰1063,1为显存供电,2、3、4为GPU供电。1、2组上管12V由金手指提供;3、4组12V由外接12伏提供。7为1的管理,5为2、3的管理,6为4的管理,其中5为6提供PWM波形。
         现在问题来了,由于是新手,前些天拿示波器直接测2的上管G极,好家伙,直接烧了三个电感,把金手指12V过来的电路烧断路。电路修复后,加电,2的上管发热厉害,跑完鲁大师的测试,电脑直接黄屏。等冷却后可能又能正常显示,也可能会出现显存无供电而不亮屏,但还是发热,然后死机重启。因怀疑是2路承担了所有的GPU供电导致发热,遂拿示波器看2、3、4路电感波形,均正常,也就是说三路供电都正常工作,那为什么只有2的上管过热呢?后来又怀疑是上管底下的板层小短路,导致板子发热传导给2上管,我把2的上管拆掉。奇怪的情况出现了,Gpu 供电竟然无电压。0.8V没有,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得到开启使能。显存有1.5V,是因为我拆下来了一个复合三极管,强制它使能。
        看官请赐教:
        1、为什么三路并联供电,只有二路上管发热量大?
         2、拆2上管怎么会导致3、4也无电压输出?

网友:
补充一点:拆2上管后,不再过热了。

网友:
调换一下这个管

网友:
换过了,都一样热,我现在认为是5的问题,已购待换

网友:
显卡不好搞哦

网友:
应该不是上管的问题,上管发烫可能跟控制它的电源管理芯片,电容,电感有关系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A:
个人粗浅的认为:3、4路本来没有输出,只有1、2路由输出,所以1、2路负载很重,所以1、2路上管发烫,等拆掉2后,3、4路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粗浅的认为:3、4路本来没有输出,只有1、2路由输出,所以1、2路负载很重,所以1、2路上管发烫,等拆掉 ...

我是跟着这人进来看看实况的

网友:
这种显卡现在能卖上价格

网友:
这玩意 我看着也头疼

网友:
5的可能性最大,发出的三组波形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跟着这人进来看看实况的

。。。。。。。。。。。。。。

网友:
厉害,大佬大佬

网友:
有波波的话。测波形。估计供电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粗浅的认为:3、4路本来没有输出,只有1、2路由输出,所以1、2路负载很重,所以1、2路上管发烫,等拆掉 ...

分析的对!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可以结案了。换了5,不巨热了。测三路波形,峰峰值16V。显示正常,鲁大师正常,甜圈75度,坦克世界极高近80度,好吓人,玩游戏温度这么高么?
       芯片未到期间,拆下3上管,测焊盘G极无波,2上G弱波,更进一步增强了对5的怀疑。换上5也就恢复正常了,手摸四路供电MOS发热均匀。再还原拆掉的复合三极管,上机后无显示,测后发现显存失压。无电路图,排查发现7无EN,遂查线路,发现刚好是我拆掉的复合管1G有0.9V,按说此1管应导通致2管截止,输出高电平致7得EN而产生显存供电。换了个新的复合管 ,显存得电。上机正常。
       本是求于各位道友,既得之,且分之。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新手一枚,见笑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经典的故障。EN前一级开关坏和PWM芯片发出的开关控制波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