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 s5电压偏低

楼主(2021-05-29):
图纸找到这个slp s5由io的slp s4-s5脚发出的,电压只有0.8左右,正常是3.3
以为是io坏了,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已经排除外围电容短路的可能。
摸到桥烫手。应该是桥的问题,问题来了,这种钢网马云家没有卖的,各位大佬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手动植球就可以

网友:
挢坏啊能值好吗

网友A:
这种排列整齐的,万用网也可以应付的

网友:
叫卖家拿芯片去市场定做一个啰。

网友:
上锡球的时候看锡球是不是全部掉进坑里了,掉坑里才好吹,芯片脚要看见发亮才好吹。平面看就看见有没有掉坑里了,要不然像我一样老是有一些总是吹不上去。用325度,风量吹一下自己的手心就知道风大小,高低吹也是看风量了,先吹一下让芯片稍微发热湿气去了再吹到融化。

网友:
楼上说吹锡球的 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列整齐的,万用网也可以应付的

已经在马云家买了一张万用网,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球不多,可以手摆摆,就好了,

网友B:
我有钢网,这种芯片直接手动点球也不要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钢网,这种芯片直接手动点球也不要很久。

淘宝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