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6UV进水掉电维修

楼主(2021-05-29):
同行说进水处理过没有修好的。拆下主板看到这里进过水的样子,画圈的被同行吹过。 量了各大阻值没有短路的现象,插电触发0.150左右掉电,《记不清是多少了》不能再次触发,每次要放一小会插电才能触发。测量当中没有量到内存电压,也没有量到哪里二级电压短路,。突然看到上面有个跟他一模一样的芯片 换上去再说。触发上到0.5几左右再次掉电放一会才能触发,打开点位测量到开关脚电压有0.45V左右明显有问题 测量阻值有741,想到之前开关附近进过水把他断开插电上电OK了 。   之前跑0.15掉电可能是同行没有处理好进过水的芯片。

网友A:
学习了,图片不是太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图片不是太清晰

最只要看字

网友:
同行手里捡漏了厉害,以后得取下芯片处理

网友:
应该是设计华硕的机器也很多进水机器,一大片

网友:
进了一大片水

网友:
开关漏电?

网友:
以后真的要取下芯片处理了

网友:
不清晰 没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