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深海幽灵z2 gk5cn6x 1.1触发电流0.38 掉电怎么修?

楼主(2021-05-29):
开开关 灯亮一下灭,整机时开机 电流0.39-0.60后掉电,裸板电流到0.39A掉点,PM_SLP_S4#有电压, PM_SLP_S3# 无电压,无CPU电压 但有内存电压,拆了BIOS芯片 也一样的电流。。。
网上遇到的好像都是0.3A掉电的 说是桥的问题,我这个是0.39A掉电 也是桥的问题吗? 没有图纸这个机器。。。

果然是南桥问题引起PM_SLP_S3# 无电压,换南桥 刷了BIOS,OK。。

网友:
果然是南桥坏了。。。

网友(2021-12-05):
这机器南桥不一定坏,一般是南桥下面进水或者受潮所致 ,重装就可以

网友:
这一些列 的  南桥都坏的比较多啊

网友(2022-09-23):
独桥的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