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杂牌X79BIOS

楼主(2021-05-30):
刷上华南X79-4m开机启停,看做工都一样啊!特求助一个BIOS,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X79吗?为什么芯片上显示H61

网友A:
杂牌x79 一般BIOS坏的少。等会我上传BIOS。你下载试试。bios 芯片应该是8m  原本就是4m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x79 一般BIOS坏的少。等会我上传BIOS。你下载试试。bios 芯片应该是8m  原本就是4mBIOS芯片?

好的谢谢 !

网友:
上传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048-1-1.html 你试一下
用8M芯片,   我感觉原bios坏的几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