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遇到这种古董级的BIOS芯片,我也是醉了!

楼主(2021-05-30):
机器外观比较新,谁能告诉我怎么刷?

网友A:
这种bios 坏的可能性不大 想刷的话有转接板

FYY

网友B:
需要座子  以前用希尔特的时候刷得多

FYY

网友C:
太老了吧

FYY

网友D:
遇到这种BIOS  生无可恋

FYY

网友:
嗯,bios应该没问题,补焊桥开机了,但装上还是不行,电流在1.1A左右不显,也没有图纸,补焊两次后能开机,装上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老了吧

是挺老的,可以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BIOS  生无可恋

准备放生,要不是看外观比较新就懒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座子  以前用希尔特的时候刷得多

我没座子,不刷了,准备放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bios 坏的可能性不大 想刷的话有转接板

我没转接板,不刷了,准备放生!

网友:
这机器可以过了,换主板两位数吧

网友:
换主板呗, 旧板还能卖钱,

网友:
以前奔四、迅驰机老芯片坏BIOS的机率很小。现在的25系列八爪鱼渣得一逼!话说我还有这个座子在吃灰,280U也不怎么用了!

网友:
这个是nand需要座子

网友:
如何刷的刷好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bios西尔特也不好刷。老是识别不到,很难刷。这种机型,基本都是显卡。桥的问题,bios坏的很少

网友:
为啥要刷这个BIOS呢,解密啊

网友:
有转换座啊    10年前比较常见的

网友:
809h  一直都支持     这个不老

网友:
只会修笔记本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