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神舟战神z7-kp7s1笔记本,显卡打不上驱动

楼主(2021-05-30):
显卡打不上驱动,显示代码43,跑测试软件显示是这个,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A:
加焊核心,不行就换核心。这种都是核心虚焊导致的吧

网友B:
基本上就是显卡坏了    神州的很容易坏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就是显卡坏了    神州的很容易坏显卡

唉,难受,先核心显卡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核心,不行就换核心。这种都是核心虚焊导致的吧

神舟的好像比较容易坏核心

网友:
核心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