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60 AMD主板能点亮Intel主板点不亮怪问题

楼主(2021-05-30):
我手上有个1060得显卡,用amd 245cpu得主板,可以点亮,且跑分正常。
用intel H61   H81,均都点不亮。
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难道是出现在耦合电容那一排么?如16X什么得。我说不清具体得表述。但是,我知道我该去检查那一对对耦合电容。

网友A:
我找到了一个耦合电容,靠近GPu那端,开路。但是补上去,还是老样子。不懂了。

网友:
再换INTEL G41试一下

网友:
讨论得是故障点哦,怎么修复这个。
虽然我能找到有一个耦合电容开路。但是细细发现,上个维修得人,叶修道过这里。别得,我叶没思路。

网友B:
刷主板bios,更新到最新,碰到过z77点不亮1060的。
板是早期的,显卡是后期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有啥好纠结的,不是很明显了嘛

网友:
要么再换INTEL别的主板,要么再换一张1060显卡试INTEL的主板

网友:
手动在bios里调成PCIE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一个耦合电容,靠近GPu那端,开路。但是补上去,还是老样子。不懂了。

电容本来是测着不通的,如何说成是开路?

网友:
把显卡独立供电接口黑线那一排中间的那个脚直接用导线和两边任一个接地脚短接起来再试!

网友:
真实千奇百怪,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告诉大家事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一个耦合电容,靠近GPu那端,开路。但是补上去,还是老样子。不懂了。

我的760也是这样,检查B面1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760也是这样,检查B面13

B面13?是什么?

网友:
加焊下G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主板bios,更新到最新,碰到过z77点不亮1060的。
板是早期的,显卡是后期的。

我接到过几个Z77也 是很怪异,有些显卡不认,有些内存不认,有些干脆连CPU都不认。不知道是不是被艹过头,晕菜了?

网友:
能亮说明pcie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