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求助长显示器BIOS

楼主(2021-05-30):
     碰到硬货了,有一台长城E3228显示器,不显示,没有明显的故障,刷了别的型号BIOS背光能亮但不显示图像,白屏,应该是bios的问题,手上没有,向各位同行求助发一个,谢谢

网友:
有的BIOS市面上是没有的。只有厂家才有。

网友A:
是个啥故障呢,屏有没有点过的呢

网友B:
BV2还是BV4 确认好哈

长城E3228板JRY-L58VHN-BV2(TSUMU58VHN-1).BIN

长城 E3228 板 JRY-L58VHN-BV4.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啥故障呢,屏有没有点过的呢

原故障是通上电没有反应,指示不亮后来在论坛里下了几个程序,写上后指示灯能亮但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V2还是BV4 确认好哈

是BV2,先谢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直接联系

网友:
先试一下BV2

网友:
BV2暂时不行,再试试BV4

网友C:
不行,两个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行,两个都试了,还是不行

那还是检查下吧,这俩资料是前段时间在老马家一起买的,我用过BV2没问题   4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检查下吧,这俩资料是前段时间在老马家一起买的,我用过BV2没问题   4没试过

给个思路吧,实在是没招,我也在老马家买了几个,都不行。我是在线写的,难道要离线写吗

网友:
难道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都是编程器刷的刷完校验下

网友:
我也是,刷自动校验都没有问题,但再次校验就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