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100U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1-05-30):
版号是X510UNR,经查待机是PU8701,,,PU8701 ref电压也没用,有19V,无3,3V,5V线性电压输出,更换待机芯片RT8249CGQW现象依旧

网友:
待机开启信号有了没 ,前几天修过一台是EC供电低了 导致开启信号没有了,发过贴纸再论坛你去看下

网友:
你是用的别人账号吗?高级技术员不可能说的这么简单的,pu8701的图纸截图发上来,方便大家查看,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查的,线性电压没输出有没有短路你测过吗?

网友:
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3.3V后级短路造成的,更换了RT8249待机芯片和EC芯片,另外顺便说一下,EC芯片是IT8995E-128 DXA,这个芯片没有程序,直接买的空白的全新的,更换上就行了, 没有必要买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