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帮我看看 联想拯救者R720 换桥后定0.8左右

楼主(2021-05-30):
求助大佬们帮我看看 联想拯救者R720 板号 nm b191 换桥后定0.8左右 不亮机 外接不显示 开机键按一下不能关机,BIOS刷过好几 某宝也买来刷了 还是一样的,机子之前桥爆了  桥背面的 电感和电阻也烧了 我是直接短接的 不知道能不能短接?屏排线位置也有烧的痕迹 座子上3.3也有芯片烧的 ,相连接的 HDMI芯片也烧了 这个换了 还有一个芯片也烧了 还没换 不知道这个影响不影响开机 看图好像是管SD卡的 芯片型号为BH611Fj1 后面有芯片脚位图  麻烦大佬们 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看看 这我个是板子有问题 还是换的桥有问题呢?桥是某宝买的 说是人家测试过的。感激不尽

网友A:
电阻烧了直接短接也是心大。。。。。没图纸 买料板拆电阻。。。。供电电感对地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烧了直接短接也是心大。。。。。没图纸 买料板拆电阻。。。。供电电感对地肯定不正常

图纸有 电阻是个0欧电阻 短接应该可以 之前短路是因为桥爆了 导致的 换完桥后就不短路了,现在测了下内存有正常供电 但是无内存复位电压只有0.06 不知道是不是换的桥有问题 想问下 如果内存坏 或者不装内存这个复位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这种我是不会修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复杂了 看不懂

网友B:
sd的611芯片既然烧了可以去掉不要,为什么会烧HDMI口值得研究一下,屏线位置和屏接口是不是关联,如果关联看看和显卡有没有关联,

网友C:
烧电阻是后边短路了吧,先排除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的611芯片既然烧了可以去掉不要,为什么会烧HDMI口值得研究一下,屏线位置和屏接口是不是关联,如果关联 ...

谢谢 这机子 显示座子上3V和HDMI SD卡芯片共用的一个3V 而且边上就是20V所以这屏线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把边上的3V管子烧了 显卡测了一下 供电正常 阻值基本差不多,重新订了一个桥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电阻是后边短路了吧,先排除短路

谢谢 这机子通病 桥烧了 背面的电阻基本也烧了 现在不短路 就是上电不亮机 内存无复位电压

网友D:
很难想象你这白色的显示器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烧的好多啊!

网友:
可能CPU凉了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D:
很难想象你这白色的显示器到底经历了什么

见笑了 显示器表面是脏了点

网友:
感谢大家 就是第一个桥不行 后面换了一个 就都正常 这机子烧的真多 连WIFI网卡都烧坏了 就是客人自己拆装屏线没拆电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