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无法装系统 无法分区固态硬盘

楼主(2021-05-30):
今天拿到一个联想笔记本拯救者y7000 用u盘进入无法分区 分了区无法保存 点保存自动恢复  也无法写入系统 重启后 固态硬盘自动恢复  想问一下这种机器怎么装系统 这种固态硬盘 是橡皮擦大小的固态硬盘

就是这个小的固态硬盘无法分区 无法装系统

网友(点评):
重置BIOS试一下

网友:
换硬盘被。。。。。。。。。。。。。。。

网友:
这个是硬盘问题  这个尺寸是2242吧

网友:
分区不能保存,那就是硬盘故障,换个硬盘就行了。

网友:
什么垃圾硬盘,一看就是国产的十金二云系列,还是换三星东芝英特尔吧,闭眼买

网友:
硬盘写入保护就不能分区做系统,不管你是分区还是格式化,断电再开还是原来的数据,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不要浪费时间,直接换个硬盘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固态硬盘写保护?可能需要解一下!

网友:
换2280的固态

网友:
硬盘坏掉了,换了就好

网友:
硬盘挂了,不用挣扎了

网友:
你这有考虑的时间硬盘都换好了

网友:
硬盘坏了,不懂找个固态试一下吗?维修要懂得灵活性些,这种M. 2固态容易坏的,你还没碰到过客户来的时候系统好好的,换过系统就完蛋了,死活系统安装不上

网友:
换硬盘就好了 这种盘很容易坏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呗,看样子应该是硬盘的问题而不是系统。

网友:
硬盘挂了,这需要问么

网友:
固态坏了,这种小固态 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好的 谢谢 换个试一下

网友(2022-02-16):
硬盘坏了  这个应该不是维修人员  应该是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