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最高只能到10V

楼主(2021-05-30):
这个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买了好几年了,最近突然发现电压最高只能调到11V,开始怀疑是电位器的原因,买了换上还是老毛病,后来网上查资料,各有说法,好在现在电子元件很便宜,又包邮,一狠心把网友提的有关的元件都买了,全换了一遍,可毛病依然。各位老大指点下,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21-6-4 13:25):
已修好,是可调电位器的原因。这儿没法发图,想发个新贴总结一下。

补充内容 (2021-6-4 15:2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290-1-1.html
重发的贴。想看的去看下

网友A:
调整管前端电压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管前端电压有多少

粗懂点电路,麻烦说一下哪个是调整管?

网友B:
继电器驱动三级管

网友C:
貌似继电器没有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继电器没有动作

继电器有动作,调到8V左右时,能听见动作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驱动三级管

谢谢,我回头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有动作,调到8V左右时,能听见动作声音

旋转调压电位器(从零调到最大位置),同时测量调整管(2n3055)的供电电压,看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还有一个没时间折腾

网友:
这玩意要是有图纸能好修点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
垃圾电源丢了吧!还好是10V要是30V就赔钱了

网友:
先测变压器输出再测调整管 你都不懂电路买这玩意干啥

网友:
整流输出多少?输出驱动管和限压保护正常吗?这个应该是线性稳压电源吧?

网友:
运放和比较器工作条件查查,反馈电路等。

网友:
0-15V,15-30是变压器不同的两个绕组,

网友:
稳压二极管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换那两个大的水泥电阻,电阻是精密的不好找到,原来也有一个一样型号的,故障好像和你的一样,犹豫找不到一样打小的电阻,用两个并联,电压可调了不准确,后来用了一段时间换现在的电源了。

网友:
一般是电位器坏,既然换了这么多元件,估计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坏

网友:
来自: 河南
这个可调赶紧换了吧,想当年这个可调自动跳的
到32v,烧了我两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