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v4000f重装系统后卡开机画面

楼主(2021-05-30):
朋友送来一台华硕v4000f,说是开机蓝屏。重装后第一次开机正常进系统,之后就一直卡在开机logo画面上,不进系统。电脑装的nvme固态条,求大佬指点。

固态条装在其他电脑上正常,内存条也换过。

网友A:
首先弄明白开机蓝屏的原因看是BIOS 设置 硬盘模式    其次换版本重装  最后考虑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弄明白开机蓝屏的原因看是BIOS 设置 硬盘模式    其次换版本重装  最后考虑刷BIOS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怎么样,搞好没有

网友:
调完bios后,重装系统当天不行,第二天就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