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给看一下这高压部份怎么断开

楼主(2021-05-30):
请老师给看一下高压部分供电怎么断开,麻烦老师您直奔主题给说一下,最好给画出来谢谢了,只关心不讲问题的老师就麻烦您别回复了。

有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现在补充一下,我以改好LED灯管我要断LCD高压供电,麻烦老师们看一下断哪个铁丝呀

网友A:
你说的高压是指灯管高压?还是大电容高压?

网友B:
你可能说的是驱动灯部分是吗?分界线很明显,分界线下面就是灯驱动部分,不知道去不去掉供电有什么关系,如果改通用高压板改上就好了,除非灯部分供电是短路的,如果那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改通用高压板比去掉供电还要复杂些,高压有危险,劝你去找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说的是驱动灯部分是吗?分界线很明显,分界线下面就是灯驱动部分,不知道去不去掉供电有什么关系,如 ...

我只是断高压部分改LED屏都改完了,我不想拆高压线圈和电容,我只想断掉高压那部分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高压是指灯管高压?还是大电容高压?

我要改LED灯管,现在LCD那部分没用了,我要断开

网友C:
拆掉高压的芯片或都去掉两个升压管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高压的芯片或都去掉两个升压管就行

其它地方不用动就行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它地方不用动就行是吧

可以的,,,,,

网友:
12v那边出来有跳线的,这个随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E:
断开保险 高压部分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保险 高压部分就不起作用了

谢谢老师,标注的很详细。

网友:
其他不用断高压部分...的  可以直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