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DS3H主板不跑码,RTC检修

楼主(2021-05-30):
首先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么好的平台,给了我与高手们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是菜鸟一个第一次发帖,请朋友们多多指正。言归正传:从朋友那里拿到一块点不亮的板子,型号GA-MA78G-DS3H,板子很老本想当做料板。上电测试风扇转,内存.CPU.桥供电都正常,换上了新电池又刷了BIOS没有解决,测Q4输出端电压2.9伏稳定,BC783正常,测RTCVDD1.6伏向下浮动,说明电流不稳电压被R163拉低,因为南桥没有收到RTCVDD监测信号不能工作。断电,对地打值RTCVDD只有33~36,由此判断滤波电容BC21或BC22存在漏电,或者是南桥拉低RTC(可能性不大),在南桥附近用万用表蜂鸣档找到BC21(这里注意表的读数必须是000),焊下BC21后打值RTCVDD没有变化(又将其焊回去)。继续查找BC22,终于在电池座子底下被我找到,看见它已经绿了发了霉,肯定是变了质漏电了,随即夹碎了BC22并把焊盘清理干净,打值RTCVDD为438,正常了。插上诊断卡接上电源开机,跑码C1,装上内存接上显示器,亮机。

网友A:
竟然是在电池座底下。。。。。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有什么维修价值吗

网友B:
其实对比华硕我更喜欢技嘉      AMD的主板小心CMOS电池   一般CMOS电池没点主要查RTC电路。。   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CMOS电池没电为什么不跑马,RTC电路不是开机以后用VCC3供电了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的手机照相,真清晰

网友:
好怀旧的板子啊。。。。

网友:
第一次发?比我强多了~~

网友:
这主板只能拿来练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比华硕我更喜欢技嘉      AMD的主板小心CMOS电池   一般CMOS电池没点主要查RTC电路。。   有个问题不 ...

这里RTC电路有故障,南桥不工作不会跑码;
如果RTC电路没故障,电池有没有电都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比华硕我更喜欢技嘉      AMD的主板小心CMOS电池   一般CMOS电池没点主要查RTC电路。。   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CMOS电池没电为什么不跑马,RTC电路不是开机以后用VCC3供电了吗?

电压拉低了怎么跑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在电池座底下。。。。。

是的,很多机器都在电池座下面

网友:
学习了,这种发霉的电阻和电容我都是用洗板水刷干净。。
看来以后不能偷懒了

网友:
思路真清晰

网友:
这个20元的主板还有必要修?

网友:
厉害修好了就行

支持 反对

网友(2021-08-31):
够细心!我好几个板子也是漏电,还未抽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