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能查到下列几个芯片的参数

楼主(2021-05-30):
手上有1块板有几个电源管理芯片不知如何得知其真正型号,求助万能的坛友告知一下如何查找这些资料。

网友A:
第二个型号是rt8129a  第三个型号是rt6576d
这三个都是RT家的都能从官网找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型号是rt8129a  第三个型号是rt6576d
这三个都是RT家的都能从官网找到型号

太棒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型号是rt8129a  第三个型号是rt6576d
这三个都是RT家的都能从官网找到型号

小白求教,网址是多少啊

网友:
也可以求助万能的淘宝

网友:
网上卖芯片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型号是rt8129a  第三个型号是rt6576d
这三个都是RT家的都能从官网找到型号

火眼啊,这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型号是rt8129a  第三个型号是rt6576d
这三个都是RT家的都能从官网找到型号

能告诉一下你是在哪个网站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型号是rt8129a  第三个型号是rt6576d
这三个都是RT家的都能从官网找到型号

你这也太强了

网友:
芯查查 和丝印反查网

网友C:
一般有笔记本图纸就好了,没图纸再查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一下你是在哪个网站查的吗

http://www.smdmark.com/  这个丝印反查网
另外上述芯片的丝印会误导查询,该芯片关键字取前3位(比如5N=)可查到,找到芯片参数后才发现后两位有其它含义。
https://www.richtek.com/   这是该芯片的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有笔记本图纸就好了,没图纸再查芯片的

是哦,有图就方便多了,也不用到处查芯片了。当前在练习的这块LA-C671P就找不到图,只能一点分找芯片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smdmark.com/  这个丝印反查网
另外上述芯片的丝印会误导查询,该芯片关键字取前3位(比如5N=)可查到,找到芯片参数后才发现后两位有其它含义。
https://www.richtek.com/   这是该芯片的官网

真专业!

学了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smdmark.com/  这个丝印反查网
另外上述芯片的丝印会误导查询,该芯片关键字取前3位(比如5N=)可查到,找到芯片参数后才发现后两位有其它含义。
https://www.richtek.com/   这是该芯片的官网

谢谢你  我手上很多板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