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升级内存

楼主(2021-05-30):
版号:820-3209-a 4G升8G (做个记录)     打开鑫智造按以前船长讲的找到图纸中的配置表                                        按表中的意思海力士等3款配置电阻已经表明,但这个是镁光的没看太明白    按海力士的配置先尝试下改成低低高低成功认到8G         MLB_RAMCFG0改成低电平 MLB_RAMCFG2改成高电平。按点位图可知把上拉电阻R2175拆了直接移到空焊位R2173

网友:
板载升级,牛的啊

网友:
这么多颗粒的

网友A:
16颗,感觉跟华硕的拆颗粒差不多

网友:
16个颗粒   顾客肯花钱还行

网友B:
RAMCFG0、3调整后,弱弱问一下,拆换16颗内存颗粒工作量也不小啊?原颗粒硬件只有4GB(256X8*2),是不是得换8GB(512X8*2).

网友:
工作量很大,要不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MCFG0、3调整后,弱弱问一下,拆换16颗内存颗粒工作量也不小啊?原颗粒硬件只有4GB(256X8*2),是不是得 ...

那得换啊,不换咋升级

网友:
牛,看了也不会

网友:
牛牛,什么时候我能这一手多好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这么多工程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颗,感觉跟华硕的拆颗粒差不多

前两天刚干了个同行的镁光改三星4g不用改配置电阻直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刚干了个同行的镁光改三星4g不用改配置电阻直接点亮

那没弄过啊

网友:
还不如换板                                  板子也不值钱

网友:
这机器没多大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