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b85-v5plus上

楼主(2021-05-30):
#b85 # b85-v5 plus上350开机无显示,键盘鼠标灯不亮。放个烟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自动开启。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
放个烟是什么意思 还是什么操作?

网友A:
pch边上的晶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边上的晶振故障

32.7K晶振还是25M晶振?

网友:
就插上电。放个两个小时它就自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