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肯定洗白了。求张七彩虹CF-P8-MX 2.4 的电路图

楼主(2021-05-31):
求张七彩虹CF-P8-MX 2.4 的电路图    (随便问下这个用什么BIOS芯片 替换,(型号)
故障反复重起(风扇转1下就掉电,重启动。。继续掉电)
怀疑是桥问题。
但是又次没有关它。启动起了。

现在发现插电不开机。
BIOS就发热。
用了老婆的 手机果然看清楚了 是   2QQ64BSIG

网友A:
论坛 官网 某宝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 官网 某宝找找

型号都看得 不清楚  就知道是8M

网友:
就找个25q64系列的3.3V的就可以,不用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