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板子上面的音频输出口无声,但是接前置面板有声音,怎么办?

楼主(2021-05-31):
一块华硕的主板,板子上面的音频输出口声音断断续续,但是接前置面板的声音正常,怎么办?

会是声卡的问题吗?感觉前面板能出声了,声卡估计还是好的?

线路我测了一下,也没发现有断开的或者接触不良的。再怎么搞?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换个音频座子先

网友:
音频座子 接触不好~~~还你给 口子 测试下~

网友:
频座子 接触不好~~~还你给 口子 测试下~

网友:
先软后硬,系统里面的音频设置软件设置好了吗?禁用前置检测,接口检测了吗?

网友A:
你的机箱音频不是HD的,有两种办法:1、进BIOS,把HD音频改设成AC3; 2、装好音频驱动后有个音频管理器,把“禁用前置音频检测”的勾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箱音频不是HD的,有两种办法:1、进BIOS,把HD音频改设成AC3; 2、装好音频驱动后有个音频管理器,把 ...

谢谢,一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