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进水(受潮)机小修 自制新接口诊断卡转接板

楼主(2021-05-31):
还是那个小刘哥,又收了个雷神机,6代的CPU。寄了个A+B+C+主板给我,说是在他那能有正常的上电电流,就是不显示。
到货检测:粗略看了一眼,板号是:DANL9MB18F0,主板CPU面各元件干净,无进水或受潮发霉的情况,背面就星星点点的,位置较散的发现有不同程度的腐蚀现象。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在跳动,电流不定时冷动到70MA左右。这个机器开机排线和座子都腐蚀了。测保护隔离的场管控制极,也是在不停的跳动,第二级场管G极电压(来自充电管理芯片BQ24780S4脚),在4V多到20V之间跳动。哪里能够触发上电噢,难道小刘哥又骗我了?电过不去,那就拿镊子短接一下第二级场管的3脚和4脚吧,一短,还真不一样了,待机电流就能稳定在0.044MA,然后利用主板上预留但未装件的一个测试用开关点,就能够触发,电流跳动也比较正常,但就是不亮屏。对于这个需要短接一下第二级场管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不?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好一会,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还看了论坛上的,有个精华帖说是更换这个第二级场管就行了,我按着换了,但还是一样不行,但把可调电源的电流调到5A,电压调到21V时,就能够顺利过保护隔离。
    不亮机维修:看电流跑得挺好,不显示,只能是按老办法了,找LPC总线,上个诊断卡,看看走什么码(不过我也不知道现在的BIOS里面的码跟之前的是不是还一样),反正有个码总比两眼抓黑强,论坛上找到此机的图,在网卡接口的座上,厂家预留了LPC总线, 可是!!!!手上没有小接口的,只有PCIE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找了个全接口的网卡,用漆包线在对应的脚位上焊上线,翻箱底找到了一个针座,3M双面胶贴好,接好各个信号线电源线,再另一端接好9条信号线到诊断卡排线上,把网卡(变身为诊断卡的母座了)接上主板,上电,到C0停了,掉电,又重启了,最后停在了55,按当年修IBM机器的情况来看,55代码是指USB控制器有问题,翻了翻图纸,测了一下USBOC#信号,都是正常的,看来不是,然后论坛上也有修台机主板时,刷BIOS好的,那就再来个BIOS吧,论坛下载,刷上,再次开机,机器跟之前一样跑码了,但最后是到了68 变了,有戏,装上屏幕。果然是正常显示了。 BIOS,发现键盘好多不能用,进PE下测试键盘,果然,好多串键了,应该是机器进过水的,放好久了,键盘线路有短路了。就这样了,打包发货。
图纸点位论坛有,点位报有D,没有继续用配套的软件打开了,凑合着用吧。看看大神们怎么指导一下,那个保护隔离的奇怪现象。

网友:
厉害现在很少使用检测卡的了

网友A:
自制转接板改的很不错呀,刚好手上也有个同款的检测卡,怎么接线的可以指导下小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制转接板改的很不错呀,刚好手上也有个同款的检测卡,怎么接线的可以指导下小弟么

这?看图纸呀!我有附上!

网友:
楼主666,一个刷BIOS好的机器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