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0游戏笔记本主板维修两例BKLI BKLG可能有一定的故障率

楼主(2021-05-31):
    上周把之前的暗影精灵4的维修记录发到了论坛,大家给了很高的回应。感谢大家的关注。业余维修,共享维修经验,提高维修效率,现将上周末维修的两个FX80游戏本的主板过程简要记录如下,如有维修到,可供参考。
上周朋友又发了片FX80游戏笔记本主板过来让我给维修,开始给我发板子图片的时候,我已经是拒绝了的, 但,老板叫帮他修板就是“扶贫” 。小伙子人不错,也非常有礼貌,是多年前在闲鱼收IPAD时认识的,很有上进心的小伙子,优秀。
  要修板子还没有到,我一看图片,PCB都刮成那样子了,为了顺利完成扶贫事业,赶紧默默的上某宝找了块一样板号的料板,板号是:DABKLIMBAB0 REV:B, 过了一天,小伙子又说收了另外一个同款机器。卖家说是正常使用不开机,送去维修,换了南桥,还是没好,当地维修的师傅说CPU坏了,让我用这个当料板用,刮板层排查线路,我说我已经买了真正的料板了,这个CPU坏的就先发过来抽空再看看了。
    昨天中午有点空,想起了还有这一个板子没有修,翻出来,先把烧了板层的主板看了看,好像烧了两层,对比一下料板 ,烧坏的是保护隔离的第一个场管及相关的电路,比较简单,看一下烧坏的PCB和一修刮过的板层,应该有机会接回去。
    维修过程:首先是清洗,这个不用多说,用洗板水(迅维某宝店有售,价格不是最优,但保证正品。偷偷的告诉大家:可留言更换同价值礼品)。再就是清创,把一修刮过的面重新再扩大一点点,判断一下具体是挖了几个层,左刮右刮上刮下刮,再削一点点,最后确认是把最上层的19V铜箔和第二层的地给挖开了,然后场管的G极控制线断了,少了个G极与前级19V之间的电容。从料板上把相关的件拆过来,顺便把之前为方便刮板拆掉的硬盘接口上3个电容给补回去。 场管与前极后级之间的连接直接用吸锡绳剪一段接上,G极找了个红色的飞线接上。
   测试过程:完成上述工作后,上电,5A大短,刚接的场管上的锡都熔化了,测第一级场管和第二级场管之间是不短路的,第二级场管后,也就是公共端是短路的。找借口就是:老了,记忆力不行,实际就是检修流程没执行好,没有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短路排除:既然公共点大短,那就烧机吧。电压调个5V,电流调到5A,直接接到公共点后端,稳压电源瞬间声音沉重起来,大短,全板摸一摸,找到了,CPU(SR2Z0)供电的上管。完了完了,滚烫的芯片,凉凉的心。事到如今,只能是继续了,拆掉短路的上管,离线一量,确认短了。看了看料板,竟然跟故障板上的型号不一样,无所谓了,直接拆了一个过去,焊好后,检查了一下焊点,完美
    修后检测:其实这一步也不应该叫修后检测,因为朋友只给我发了个裸板(他比较介意小光的维修速度,为了节省快递费,一般都是发裸板来的)。此板EC用的也是ITE8979E,跟HP的暗影精灵系列用的一致。上电不会自动触发,拿起手机问朋友开机排线是在哪个座上,聊了一会,跟我说是在南桥的背面10针的卡座上。以为真的我,来来回回把这个座子测了三次,硬是没有找到有3.3V电压信号的。今天评价我们小刘总--骗子。再次证明,求人不如求己,既然EC是一样的,又都是广达代工的,那为了省事,开机脚的定义应该是一样的,看了看图纸,开机信号在EC的107脚,拿个镊子,掰开点,点到了,机器能够触发上电,没有散热器,运行重启一次后到2A多的时候,掉电了,应该是过热保护了。拿昨天修雷神911做的诊断卡转接座装在网卡座上,发现不能够跑码了,神了,又仔细对了一下座子上的引脚与EC上的LPC总线连接情况,随机抽了LPCAD3这个信号,测试与EC之间是正常的连接的。为了方便测试,只能是找了根漆包线,焊在了EC的107脚上,当作开机信号线使用,用示波器监测了一下BIOS芯片上数据运行的情况,发现开机瞬间能够正常进行读写,在掉电前一瞬间也能够有读写操作,因没有风扇和散热模块,机器不能正常完成开机步骤,维修只能是进行到这个状态。打包装回发货给朋友了。
  通病1总结:这个板号的机器,只要后级19V有短路,就会烧前级的场管焊盘,注意检修的时候要逐步,先排除一下后级电路有无短路再上电。

第二块:“料板”维修记
  修完上面那一块板,顺便也就把这个据说是CPU坏的主板(准备当料板的)一起拿出来看了看,CPU是SR3YY,还是比较新的机器,这个主板板号是DABKLGMB8D0,跟之前的板号:DABKLIMBAB0外形一致,但在布线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这个显卡应该是1050的,个头稍小一点,然后电源插座跟第一个不一样,小一些,应该是功率小了点,接上电,电流直接就123MA,这个电流,应该是待机芯片提供的LDO线性电压有短路了。摸了摸,是板背面的5G=5X芯片发烫,应该是它输出的电压有短路了,查找了一下,这个芯片有说是RT6757系列的,在论坛上看到有相关的案例说明。测相关的LDO输出引脚都没有短路,难道判断不正确?当然不是,一般这个输出的LDO线性电压,也会有二级转换场管的。 论坛找到这个图的点位,下来一看,果然,LDO3V最后通过PQ63的场管转为3VPCU来使用的 在芯片LDO输出点上加上3.3V电压,电流2A多,看着PWM芯片被拆焊过,我也把它先拆了,再在LDO3V输出端接上可调电源,一样也是2A多,故障跟芯片没有关系。摸了摸,在南桥边上有个场管比较烫,而且这个场管边上的测试点有焊过的痕迹,看来一修师傅也是找到了这个点。 直接从点位图中PQ63输出脚上加上3.3V,电流瞬间升为4A多并持续,首先把南桥、显卡、CPU等大芯片摸了摸,不烫,还好还好,没有窜电压。慢慢的再扩大搜索范围(纯人肉,没有先进的红外枪枪,小光买不起),终于在板子的边缘感觉到的温度的异常,终于找到了,藏身于两个USB座子中间的一个三极管和一个小电容 ,一放掉电,温度又下去了,不知道是哪个,直接拆了三极管(应该是霍尔感应管),一量,还短,再把边上的小电容拆了,不短了 ,把之前为了方便检测拆掉的PWM芯片再装回,加电,待机电流恢复正常,0.003了, 同样的,不知道开机排线座在哪里,直接跟第一个板一样,找到EC的107脚,用镊子短接一下,电流刷刷刷的跳起来了,1.3—1.4.-1.6-1.7,又掉电了,看电流应该是正常了的。同样没有散热组件,看了一眼,BIOS芯片被焊过,从论坛下了一个说是工厂版的,找个BIOS芯片刷上,贴在主板上,一起打包寄回给朋友,让他自己去测试了。
  故障反思:这个应该是开关屏的霍尔感应器件,旁边的是它的滤波电容,这个位置在一个海棉贴纸下方,原板上的拆掉了,我买的料板上的还有,应该是受潮或贴纸绝缘不良导致电容短路,如遇有这个型号机器3VPCU短路的,可以排查一下这个方向。具体位置看图。

网友A:
如果说有图纸 有点位  有配件的还很有难度   那其他的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有图纸 有点位  有配件的还很有难度   那其他的不用修了

有图有点位,还要有经验和技术啊,看您是迅维学员,祝贺您选对地方了,迅维是个好学校(培训中心)。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B:
这个故障够你吹一段时间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够你吹一段时间牛逼了

平常心!谁都有误判的时候!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C:
妈耶……这也太马虎了啊,公共点短路都没测到,5V烧鸡CPU就算好的也给烧坏了呀

网友:
图纸, 点位图,有配件维修容易

网友:
大师的经验就是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妈耶……这也太马虎了啊,公共点短路都没测到,5V烧鸡CPU就算好的也给烧坏了呀

对噢,下次要注意了!感谢提醒。

网友:
上管击穿,u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妈耶……这也太马虎了啊,公共点短路都没测到,5V烧鸡CPU就算好的也给烧坏了呀

这个不烧鸡CPU也保不住,因为上管击穿20V已经进到CPU,可能CPU击穿到地才会烧隔离管板层

网友:
一直在维修FX80 86G的路上。。。昨晚修了一个PQ待机高,换了个EC. lid.

网友:
第二个板子那个钱,一修师傅没有实力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烧鸡CPU也保不住,因为上管击穿20V已经进到CPU,可能CPU击穿到地才会烧隔离管板层

正常情况,从隔离过来的供电,因为有保护设计,有概率会保护CPU不被击穿,就是说有可能CPU是好的,但是用5V烧鸡,CPU100%必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从隔离过来的供电,因为有保护设计,有概率会保护CPU不被击穿,就是说有可能CPU是好的,但是用5V烧鸡,CPU100%必死

用5v烧机太高了,一般就是1v烧公共点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FX80的就是3VPCU短路  也是看到那个小电容有点腐蚀拆掉后故障解决  看来这个电容值得注意

网友:
通病,这u没彻底挂,有补救办法,楼主这样处理,几天后很可能会返修

网友:
维修这两块主板楼主应该花了老鼻子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