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小八角通用吗

楼主(2021-05-31):
显卡供电后面小八角通用吗  先拆小电容 后拆场管全拆了  还是短路!二极管档有七八十的数值  最后烧鸡 这玩意挂了!

网友:
是不是后级短路

网友:
6pin供电  这个显卡反着 最上面一路是主板12v. 6pin是下面三路

网友:
ncp81161 驱动 a4 开头的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