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笔记本维修要点有哪些?一线师傅多年经验汇总,让你少走弯路

楼主(2021-05-31):
手机笔记本维修要点有哪些?一线师傅多年经验汇总,让你少走弯路

  在实际维修中修笔记本和修手机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是有些不一样的。修手机对焊接要求比较高,修笔记本对理论要求比较高。下边我们来分析下,咱们先说下修手机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首先焊接方面

  第一个:焊接的辅助工具显微镜要会使用,因为手机芯片比较小,肉眼观察焊接时看不清导致焊接失败。

如图:

笔记本主板和iPhone12手机主板对比

iPhone7P手机主板对比5毛硬币

显微镜放大观察手机电源拆后图

  第二个:风枪温度控制要熟练,手要稳。手机主板比较小,芯片紧凑。如果温度控制不好手抖容易把附近芯片吹爆锡短路,元件歪斜,导致故障扩大。如图:

芯片爆锡 元件错位

  第三个:芯片植锡,手机主板都是BGA芯片没有引脚,有些还会带胶。需要手工除胶然后再植锡,植锡不均匀还会导致装上后短路、空焊。如图:

芯片 板底带胶

芯片除胶

植锡失败

  第四个:补点飞线,手机中很多芯片引脚都是用黑胶固定,拆芯片时容易导致主板焊盘,或者芯片掉点。手机中有些芯片是不可以更换的,掉点后只能手工补点,所以飞线补点修手机是一个必备技能。如图:

螺丝柱断线日常操作

理论方面:

  手机理论相对笔记来说简单很多,因为手机集成度比较高,信号传输都是芯片直接到另一个芯片。芯片的数据手册也没有。(芯片数据手册是指芯片的说明书)所以维修手机电路时,只需要测量芯片的基本条件,如 供电 时钟、复位开启就可以了。但就这几个条件也不好测量,因为测量点在芯片下边,外边没有测量点。如图:

音频芯片开启信号

  把芯片拆下来,从焊点飞线出来再把芯片焊接上才能测量到,非常麻烦。那实际维修中怎么样保证这几个信号没有问题呢?这时只需要用万用表测量线路通断即可。

下边我们再来介绍修笔记本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焊接方面:

  第一个:会风枪烙铁的基本操作,再稍微掌握温度控制就可以了。因为笔记本主板比较大,元件间隔大,所以拆装芯片时对其他位置的芯片影响小,所以风枪烙铁会基本操作就差不多可以焊接笔记本主板芯片了。如图:

烙铁焊接笔记本芯片

  第二个:会熟练使用BGA拆焊台,因为笔记本有些芯片比较大如CPU、PCH 显卡等,这些如果用风枪拆损坏几率比较大,这种一般都是BGA拆焊台去拆装。

BGA拆焊

拆下桥

  第三个:芯片植球,笔记本中大芯片植球也比较简单。因为锡球会有单独卖的,大小又均匀,相对来说没难度。

  那手机主板芯片能不能植球呢?手机芯片焊点小,植球时锡球也必须要小,也不好操作,所以手机都是用锡浆代替。如图,笔记本植球。

钢网对位

专用锡球植锡

植好球的CPU

理论方面

  笔记本理论比手机理论复杂的多,手机都是集成在芯片里边了。但是笔记本不同,笔记本中会有时序概念。什么叫时序呢?就是启动过程中的先后顺序,举例一个笔记本启动过程可能会有20个步骤,如果第5个步骤没有正常工作,那么从第6步以后的电路都不会启动。如图:

笔记本启动时序

  这还是启动过程,像笔记本上的芯片工作时也会有时序,有一步不工作就会导致整个芯片不工作,你换几个都没有用。这时候需要查芯片的工作时序,这个时候就要会看芯片的数据手册,芯片数据手册都是英文版本所以还要掌握电子英文专业术语。(数据手册是芯片的说明书,详细介绍芯片工作原理、脚位电压、内部结构、工作频率等)如图:

芯片时序图

芯片引脚定义

芯片工作波形频率

芯片内部框图

  测量工作时序时万用表还测不出来,因为启动过程有20步,但是会在不到1秒的时间就完成了,万用表是测不到这么快的信号,这个时候你还要掌握一个技能--使用示波器

示波器测量信号

  总结:通过以上介绍咱们会发现,维修手机侧重于焊接,维修笔记本侧重于理论。所以修手机的焊接笔记本芯片会感觉比较简单。 修笔记本的看手机理论会觉得比较简单。

  修手机和笔记本会需要哪些工具,哪种设备。请粉丝多多关注,下篇详细介绍修手机和笔记本会需要哪些工具哪种设备。

相关阅读:
手机和笔记本维修的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一看就知道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907-1-1.html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让我对手机维修有了初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