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5-31):
机型:联想T450
版号:NM-A251

机子外壳成色较新,简单观察了一下,似乎没有拆机痕迹也没有进水。维修的时候遇到这种机子心里还是蛮舒服的。这种机子不是人为导致的话大概率是元器件老化或者是焊盘焊锡氧化,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返修。
我拿过来第一次插电开机的时候,机子亮了显示了大大的ThinkPad的logo,心想不是不开机吗?怎么一下就开了呢?果然,亮完logo之后就再也不亮了,插可调电源,上电上到0.252A停住一会之后就掉电,掉到有待机(0.004)且不再触发。拆机之后拔掉内置锂电池,再拔掉CMOS电池,放电之后再次插上可调电源,可以自动上电到0.252A停住一会,后面现象一样,往复。。。
观察好故障现象之后,遂拆下主板裸板维修。裸板上电,发现电流跑的很低(0.009A),然后掉电不触发(0.004)。看了一下这个板子cpu是i7-5600u,找来图纸,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始终有19V供电。那就按照时序往上修,RTCVCC电压正常,-RTCRST电压是D3或D6的后级经过R620得来,-SRTCRST是D3或D6的后级经过R250的来,量了一下电压正常。

然后就是晶振,不测了,概率太小。DSWVRMEN和INTVRMEN都是通过RTCVCC经过电阻上拉,在CPU附近,测了一下都在2.8V+。此时没插电,用的是小电池的电。小电池电压在3.0*V,也差不多正常。(插电后)再测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发现这个机子支持深度睡眠,L4电感有3.3V正常。然后就测3.3VPG,没。反复测,没!

看了一下,待机芯片是TPS51220A,对这个芯片不太熟,又有点熟。因为这个芯片和其他待机芯片引脚定义又差不多。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正常应该能发出三个线性电压,2V、3V、5V,测量了一下都有。PWM3.3V在L4电感上也有(前面测的),PWM5V测一下,发现只有4.2V。

上图,显示3.3V正常,下图显示,5V只有4.2V。说明5V电压不够,钱呀!不好意思,打错了,是欠压。

妈的,修这么个小故障就要用示波器,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杀鸡焉用宰牛刀?
回到正题,先断开后级,以排除后级过载对5V供电产生的影响。断开节点PJ2后级后,上电(用万用表)测5V电压还是4.2V。

看来是供电芯片及其周边附属元器件的问题。无非就是待机芯片?上下管?基电压?自举电容?反馈电路?还有什么呢?
看了一下待机芯片和上下管复合管。觉得这里问题不大,刷了点助焊膏,用风枪对待机芯片周围电容电阻重新加焊一遍。放一边待凉~~~
裸板上电,电流上到0.5+短暂停留后上0.8+~1.0+,且电流活跃。
插上屏测试亮机。

测试发现,键盘有问题,客户要求将就着用,维修结束!

最后,我觉得这个笔记本内置一个锂电池,外置一个锂电池的设计很脑残。

给自己留备注:这个型号机子拆键盘,要把键盘网格向屏幕方向推,会漏出螺丝,拧松露出的所有的螺丝,即可拆卸键盘。这一点与其他键盘不太一样。

网友:
用这款示波器的人还真不少,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这样估计要返修

网友:
一个内置电池,一个外置电池,是为了增加续航时间吧

网友:
应该会翻修

网友A:
thinkpad好多机器就是因为内外一个电池,有时候不开机拔掉里面的电池就好了,捡钱

网友B:
我现在对加焊都怕了,好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好多机器就是因为内外一个电池,有时候不开机拔掉里面的电池就好了,捡钱

那你运气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对加焊都怕了,好多返修

你加焊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加焊的是什么?

电容 电阻 供电芯片 好多吹下就行,过几天又坏,还是要找到根源 换了

网友:
赌啊,有时候拔掉电池过一两个月又这样了得再拔一次,好多次了,也不晓得具体啥问题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维修的马马虎虎,修好的稀里糊涂,钱收的忐忑不安

网友:
这样  应该回返修,,一看就是不稳定因素存在,,冷机也没见你测试,,时间久了,,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都不好下结论的,,,

网友:
看回复基本都是老司机,这样的大概率返修

网友:
这样估计要返修

网友:
估计会返修的虚焊的概率不大,应该是某个原件不良

网友C:
你们一般质保多久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吧,有点玄

网友:
估计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时间会验证的,看看找对问题没。不返修就是加焊好了,也不知道是哪儿个电容漏电。

网友:
你不换那个复合管,等着返修吧

网友:
放第二天冷机开机没问题的话可以先给客户收钱 帖子可以晚几天再发

网友:
理论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返修的概率比较大,把旁边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般质保多久

我有个疑惑   2V的电压应该算是一个基准电压 不能算线性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很多,只是加焊下绝对会返修

网友:
从来没用过波,也不会用。

网友:
样  应该回返修,,一看就是不稳定因素存在,,冷机也没见你测试,,时间久了,,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都不好下结论的,,,

网友:
这样的话可别过几天又找你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不良

网友:
强大的维修思路  模板啊

网友:
待机芯片挂 不错不错

网友:
维修的马马虎虎,修好的稀里糊涂,钱收的忐忑不安

网友:
过程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加焊就修好的。。。返修率不会低

网友:
做维修的一定要认真负责!诚信经营、糊里糊涂的不长久……

网友:
加焊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时候不开机拔掉里面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样感觉返修率非常高哟,

网友:
走了一遍待机时序

网友(2022-03-26):
有点草率啊就加焊装机,有没有测过放久一点再冷开机试一下,重复几次,感觉会返修

网友:
双电池的设计

网友(2024-08-10):
返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