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1-571G

楼主(2021-05-31):
这个笔记本只要装上电池用十几分钟就会黑屏 用手电筒照屏幕里面一闪一闪的 如果不装电池就没问题 电池换过了 有问题的时候3V-5V正常 谁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重点查屏供电咯

网友:
可以把屏供电保险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