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REV6.02 【通病】开机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1-05-31):
M2N68-LA REV 6.02 【通病】开机不跑码维修

开机不跑码,有人说排阻问题,但是我修了6个都不是。
现象为开机CPU风扇转,插不插内存或者显卡都一样。
附上图片:

一体桥脱焊导致的,加焊就可以了。维修过7个这种主板,除了第一台客人没等住以外,自第二台开始,都是桥问题。

网友:
收藏,等捡钱了。

网友:
很老的主板了。。

网友:
HP的玩意。。。。。。。。。

网友:
HP辣鸡主板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了??????接新电脑

网友:
这主板。。。太老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不跑码你上来就加焊桥吗?风扇转不跑码的我修好多了,基本上不是桥的问题,有三张没修好的,用风枪加焊失败,锡珠炸了

网友:
这款是华硕代工的HP主板,第一个是822排阻通病,第二个是NVIDIA单桥虚焊通病。

网友:
时间长很多都虚焊

网友:
这板子也太老了,久了都脱焊。

网友(2021-07-25):
如果是南北桥的那种,是加焊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