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H-111T MBX-249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5-31):
    同行送来一台SONY VPCEH-111T笔记本说是不显示,插上直流电源看电流应该是开机了。插是键盘果然灯亮了,那就是屏不显示,拆下主板先刷了个BIOS还是老样子,换了个屏也一样,那就量测独显的电压吧,量测电压全都正常。刚好手上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子,直接板主板换过去还是不显示,看来屏线也没问题。感觉显卡的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跟同行报价换显卡,同行同意发了一个全新原装的显卡回来,装上去之后还是老样子。这就傻眼了,以为显卡没做好,又重新加焊了一次还是老样子。没办法还的修啊,又换了一个CPU一个老样子,实在没办法了就把PCH也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不行。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了。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

网友A:
屏背光亮不?,接口和排线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背光亮不?,接口和排线怎样

屏线和屏都换过。我把好板放在这机子上都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