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R35217的针脚定义

楼主(2021-05-31):
如题,同行拿过来的显卡,除了核心电压其他电压都有了,VEGA56

网友:
里面有程序,必须从一样的料板上拆,买新的没用

网友:
带程序的,只能拆料板,

网友:
amd高端卡型号常用这个芯片

网友(2021-06-30):
我也有一片这个芯片坏

网友:
您是否检查过针脚 21 是否为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