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吉利汽车DVD导航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5-31):
汽贸城老板送来一台吉利车载DVD导航,说客户到店修车但是该款车型导航没库存了,于是拆下来找我维修!首先拆机找到VCC,GND和ACC三根线后,上电程控电源显示0.041A,这明显不过电!换掉瞬态抑制二极管和主滤波电容后再次测试

再次上电测试发现电流在0.2A上下波动,按开机键也没反应!根据经验判断这是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触发,明显是待机电流,仔细观察主板发现靠近插座的位置有一块STM32F100C8T6的单片机,于是示波器一顿乱测,发现8M晶振没波形!难道晶振坏了?

换完晶振后波形出来了,启动电流也直逼1A!屏幕点亮,但是... 按键却不时失灵?检查各个半导体和稳压芯片工作正常,排线也重新插拔了故障依旧!

显微镜下再次观察ARM板外围焊盘,发现个别焊盘有脱焊,裂锡现象!重新加焊后故障解决,完美修复!测试功能一切正常,客户满意付款,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2022-06-03):
图片很清楚       。

网友:
用心了,辛苦了,谢谢了

网友(2023-11-15):
运气不错学习了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运气不错学习了  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