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72进水打开前置照相闪退

楼主(2021-05-31):
【故障机型】OPPO A72
【故障现象】

切换前置闪退

闪退回后置
【故障分析】这种进水的拍照闪退问题,一般都是供电线路问题,找到照相供电线路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了

拆掉供电管旁边路的电容,一时找不到这个供电管,只能拆下短接输出输入脚(这是没有配件情况下,最好更换)

【维修结果】前置可以切换,也可以拍照相了(光线暗时可以会有绿线条)

网友:
这个电压是通座子 第几脚的
帮看下

网友:
想找个图纸的  可是没有找到

网友(2021-07-05):
短接  有什么异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