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升级BIOS失败

楼主(2021-05-31):
华硕P8H61-M lx, V1.00升级BIOS失败,现在开机时,先是风扇转动一会,然后自动关机,大概3秒后又自动开机,运行时,可以出现我设置的新logo,键盘也可以操作一次,
但是也进不去的BIOS设置界面,也很快死机,键盘操作没有反应了。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维修,一定需要拆下零件重新刷回原机的BIOS吗,
还是可以通过其它U盘的方式 恢复下原机的BIOS呢?

麻烦大师大神们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拆下  BIOS芯片  用编程器写

网友:
有没有哪个有现成的主板,帮忙告知BIOS芯片位置,如何拆下,需要用到专用的维修工具吗,
可以像拆电池那样方便的拆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