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主板报错error 0167

楼主(2021-05-31):
   客户拿来的好几片联想IH110MS 1.0的主板,本来供电不正常的,修好了报错死机。以为bios问题。然后淘宝花了10元买了一个原厂的写进去还是一样报错死机。踏马的!

网友A:
是不是机箱上面有一个东西没接

网友B:
CPU风扇报错

网友:
有时候真想拆掉这些检测元件,又不是航天飞机

网友C:
应该装回客户自己的U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报错

风扇报错不影响,主要是那个01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箱上面有一个东西没接

应该不是,我修过那么多h110的主板都是空板测试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装回客户自己的U就正常了

这种难道是联想的测试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难道是联想的测试主板吗

本来就是品牌机 有可能 bios只加了他那个出厂u的微码

网友:
U的微码问题吧,用客户原来的U应该可以的

网友:
都到这一步了,可不能放弃了

网友:
换CPU试试....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去刷官网最新的BIOS解决

网友:
主板找不到BIOS更新 会不会在BIOS里面关闭某个选项

网友:
自己往bios添加微码即可,小小问题。

网友:
你换了别人的CPU,

网友:
把风扇报错处理好然后开机一次按F1过去一下再开机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麻烦你报这英文弄个翻译软件翻译下意思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