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好,我是不是一个维修人员;只是爱好。求个纸纸华硕M4A78LT

楼主(2021-05-31):
各位大神们好:我是不是一个维修人员;只是爱好。哈哈!求个纸纸华硕M4A78LT图纸有没,目前主板开机风扇转,CPU有温度;开机无显示。我就想要钻研把它弄好,享受那种感觉;成就。谁有请回复下我哦,感谢,感谢,感谢!!顺便说下我比较菜,啥都没修好过【就是喜欢折腾那种】。。。。。。

网友A:
华硕一般都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一般都没有图纸,,,,

好的,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B:
华硕这一张主板有点位图

网友C:
先不插显卡内存 接好蜂鸣器,通电测试,如果能报警  在插上内存 不插显卡 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有编程器,刷个bios 试试,cpu 能发热,说明cpu 已经开始工作了 最好用独立显卡测试 表示复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插显卡内存 接好蜂鸣器,通电测试,如果能报警  在插上内存 不插显卡 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有编程器,刷 ...

好的,感谢您宝贵的建议。我试着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一张主板有点位图

请问在那里能买到或看到呢

网友:
这图纸不是有吗,论坛里搜一下就搜到了

网友:
论坛搜一下,有该板子的点位图,但没有图纸资料

网友:
华硕一般都有图纸,论坛里搜

网友:
直接先换cpu   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维修人员有图纸也看不懂,图纸不是那么容易看懂的

网友D:
这个只有点位图,没有原理图,作为初学,点位肯定看不出什么名堂吧,建议另找主板学习实践。

网友:
鑫智造有的

网友:
只有点位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有点位图,没有原理图,作为初学,点位肯定看不出什么名堂吧,建议另找主板学习实践。

好的,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