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简修

楼主(2021-05-31):
电脑电源维修,烧了,换了保险丝,开关管,整流二极管,整流桥,0.19电阻,也换了芯片TNY177PN
之后通电测试,插电的时候,维修串灯插座,灯开始也不闪亮,

测大电容处有286伏电压!
测输出端无电压,输出部分电容两端也没有电压请问还有哪里坏了,,是还有芯片坏吗
插电时,不闪亮一下,是不是大电容坏了?

网友:
大电容,,拆下来测量,容量又标识值330,实测303,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坏了?

还有个芯片cm6800tx。难道是芯片坏了!!明天检测各脚电压

网友A:
换一下tvs二极管试试,一般这个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tvs二极管试试,一般这个烧的可能性很大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就在tny277附近的连个串联的二极管,标号忘了,好像是d1  d2

网友C:
有没有待机电压?辅助电源芯片TNY177PN换了如果外围没问题待机电压会有。cm6800tx芯片坏的少,一般保护芯片或周边元件有问题。先测电阻没短路直接接电源吧,不然无从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tny277附近的连个串联的二极管,标号忘了,好像是d1  d2

谢谢指点,,现在是输出主板接口3脚与9脚之间有5伏,3与16脚之间有2.3伏,,其它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待机电压?辅助电源芯片TNY177PN换了如果外围没问题待机电压会有。cm6800tx芯片坏的少,一般保护芯片或周边元件有问题。先测电阻没短路直接接电源吧,不然无从查。

老师傅好,,,测试输出插主板的端口,9孔有5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待机电压?辅助电源芯片TNY177PN换了如果外围没问题待机电压会有。cm6800tx芯片坏的少,一般保护芯片或周边元件有问题。先测电阻没短路直接接电源吧,不然无从查。

16孔只有2.3伏是不是不对,,应该5伏对吧!!
用镊子短接16孔与3孔,,风扇不转,可能是主变压器电路还有故障!!但我不知道哪里有故障了,,不知道哪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孔只有2.3伏是不是不对,,应该5伏对吧!!
用镊子短接16孔与3孔,,风扇不转,可能是主变压器电路还有 ...

那就说明5VSB待机电压正常,16脚是PSON,应该是ST9S313之类保护芯片输出的,不正常查保护与开启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好,,,测试输出插主板的端口,9孔有5伏,,,

9脚有5V,那就说明5VSB待机电压正常,辅助电源是正常工作的了。3脚是地,16脚是PSON,正常是5V,只有2.3V不正常,这个电压应该是ST9S313之类保护芯片输出的,不正常查保护与开启电路部分。

网友:
会修电源的都是高手啊,修这玩意精神高度紧张啊

网友:
286V有些低吧,电源都是烧一片,自从二手电源20一个后,有十来年没修过了

网友D:
有DELL B255DP-00 的维修案例吗?

网友:
有碰到整流输出电压520多伏的吗?

网友:
这里文件下载积分太高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DELL B255DP-00 的维修案例吗?

戴尔 OPTIPLEX 380 ATX电源,就是戴尔B255PD,我修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021-1-1.html

网友:
有时间是得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 OPTIPLEX 380 ATX电源,就是戴尔B255PD,我修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021-1-1.h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