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x220ic掉电维修

楼主(2021-05-31):
到手接电源触发大概到0.4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测量各大电感除cpu供电都有出

往下,cpu供电芯片ncp81203开启有,供电有

打svid阻值无异常。用示波器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这时候在cpu到底有没有vboot电压纠结了许久……

最后摘了28脚接地电阻,cpu供电出来了,但还是到1.多掉电

放弃纠结这里往下查复位发现没有
参考1xx时序往下
sys_pwrgd有

Procpwrgd出来一下马上没了。

然后换了个桥,然并软

重新查发现vccst_pwrgd没有

测量发现vccst没有
触发时pq4101 g极只有1v左右

把下面那个702拆了也一样 直接换了pq4101

总结……华硕的点位看的真难受

网友(2022-12-07):
为什么拆了28脚的接地电阻 ,cpu供电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