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日本NEC笔记本VK15EB维修,附BIOS

楼主(2021-05-31):
版号MS-1261,只有软件有图纸,论坛一点资料都没有,不过有图纸就好办
这台笔记本来的时候插电无待机,拆出主板发现隔离保护的一个双MOS管烧了,充电芯片的上管和3个电容都烧了,因为问题比较明显,测阻值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所以没有拍维修之前的照片,这是维修之后拍的图片

维修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更换烧毁的元件后上电电流跳变正常,感觉要亮机了,但是接屏幕不亮,仔细一看发现暗屏,测屏接口供电LCD_SRC为0V不正常

追查来源发现PWR_SRC通过Q6导通后给屏供电,Q6受控于Q7,测Q7无短路,G2脚EC_BL-ON无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继续追查EC_BL-ON发现直接来源于EC的C1脚,EC型号KB3930BFA,脚位都在肚皮底下测不到,由于没有芯片更换,索性死马当活马医,先加焊一把试一下,加焊之后接屏屏幕点亮,测试几天都没问题,机器修复完成

附上此机的两个BIOS,一个是挂在桥下面的8M的主BIOS,还有一个是挂在EC下面的容量为512K的BIOS,存储EC程序的,备份出来只有64K

网友:
想下载一下图纸资料,不知道在哪里下载

网友(2021-10-13):
可能是山寨的N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