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21-06-01):
华硕E403N换液晶屏拆解图
华硕

网友:
有图纸吗,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拆机分享吗

网友:
拆机分享后面的呢?拆屏线,换屏的过程么有啊

网友:
拆机分享后面的呢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在偷懒,拆这个要把整个上半部分拆下来,不用撬,往一边推就可以了,卡扣不会烂。

网友:
这种还好意思分享

网友:
这是拆屏分享么,看不懂这么乱的图片

网友:
就这还好意思分享,屏轴盖是朝一边推的,不想拆上半部,拆一边推也行啊,卡扣搞断了屏轴盖就上不紧了

网友:
这个上半部分要分离,也花不了多久,太偷懒了

网友:
初学者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