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显示器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21-06-01):
刚开门一大姐抱着显示器和主机来了,说玩游戏玩着黑屏了,先开机看下主机没问题,就是显示器问题了不通电初步判断,果断拆机。

外观看着正常,板子拆出来测量各路供电发现5V短路 二话不说烧个机在说,发现一二极管击穿,

这是一个60V5A的肖特基二极管稳压作用的,翻了一圈料板没发现有尴尬了,立马订货。。。。
今天到货换上立马亮机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我占个板凳。显示器我不会修。

网友:
这不是整流的二极管吗

网友A:
60V5A,稳压管参数不对啊,应该是整流,很多都可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V5A,稳压管参数不对啊,应该是整流,很多都可代用

60V5A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没错,不过正极是接地的的反向使用的,所以我认为他是起稳压作用的

网友:
12v或者5v的整流管吧